[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9不开机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故障:C2528损坏导致不开机

  一、故障现象描述

  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大电流。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上电大电流多为VBATT或VBAT_SYS短路造成,此类故障板我们可用感温法或欧姆法进行快速定位。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有异常。

  (2)给主板上电触摸到整个主板都发烫,无法准确判断具体为哪个芯片发烫,所以感温法在该故障板上不适用。

  (3)断电后测量到VBATT的对地阻抗为360,VBAT_SYS的对地阻抗为350,与好板对比无异常,说明造成此板上电大电流与VBATT,VBAT_SYS无关。

  (4)再次触摸整个主板发现U2501周边的元器件相对于主板其它的位置略微偏烫一点,于是对U2501周边的器件逐个进行测量到VBST(C2512)线路短路,查看原理图发现该条信号线上有三个容值比较大的电容,被击穿的概率比较大,利用欧姆法初步判断C2528不良,以下为这三个电容的对地阻值: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1

  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P9不开机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2528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不仅仅只有VBATT、VBAT_SYS短路才会导致主板上电大电流,GND 2501短路也会导致单板上电大电流,所以今后在维修上电大电流的故障单板时我们还应该排查GND 2501,也就是VBST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