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 R2904损坏导致自动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9 R2904损坏导致自动开机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故障:R2904损坏导致自动开机

  一、故障现象描述

  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主板自动开机且能正常待机。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自动开机的故障单板一般都为PWRON_N线路异常导致,所以在维修此类故障单板时我们应该重点排查PWRON_N线路。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外观未发现有异常。

  (2)用程控电源给主板上电待单板待机后测量CHARGE_PWRON_N(TS3006)的电压为0.2V,而好板待机状态下此处电压为1.8V,说明CHARGE_PWRON_N线路异常。

  (3)断电后进一步对CHARGE_PWRON_N线路进行排查,测量到该条信号线的对地阻抗为450(TS3006)好板阻抗为0,查看原理图发现该条线路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R2904),测量该电阻两端的对地阻抗发现一端560,另一端为450,正常单板为一端560另一端0,初步判断R2904本体不良。

  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P9自动开机维修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2904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此类故障单板维修思路比较简单,只需重点排查PWRON_N线路便能找到异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