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11-01):
技嘉GA-B75-D3V风扇转一下就停,本以为是BIOS问题下了刷了还是一样,想着这现象看着像短路,就对各电感量阻值没有短路。接着就量ATX接口量到5V就发现了。就在板上到处量到处找在内存插槽旁边找到短路的电容。就在图片画红线那里,想着发个经验帖让大家如果遇到了就不用花时间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加分

网友A:
刚修一个一样板子,触发保护,没发现短路,问题还没想明白,撬了电感在装上好了,测机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细节性问题

网友:
高手怎么找到的

网友:
5v对地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也是捡钱的故障啊。

网友:
我找了好大一圈才找到这个 电容

网友B:
楼主,这个BIOS M和B数据不一样吗?我的刷完后,一直不能选中主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BIOS M和B数据不一样吗?我的刷完后,一直不能选中主BIOS

你只上一个BIOS芯片也可以呀,两个芯片数据是一样的我记的。

网友:
还是供电短路了   转下停   要么BIOS   要么CPU供电  要么有短路  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一个一样板子,触发保护,没发现短路,问题还没想明白,撬了电感在装上好了,测机到现在没问题!

也是这个电感吗

网友: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很少在维修这种板子中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BIOS M和B数据不一样吗?我的刷完后,一直不能选中主BIOS

这个BIOS副的调换到主的BIOS会出现不能选中主BIOS问题最好只上一个

网友:
现像一样可故障点不同的多了,只能见一个说一个吧。把经验分享一下总是好的。

网友:
不一定就是这个电容把,只能说有这种情况。

网友:
短路的板子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故障现象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
能找到  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副的调换到主的BIOS会出现不能选中主BIOS问题最好只上一个

里面的数据内容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上一个BIOS芯片也可以呀,两个芯片数据是一样的我记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回帖支持你

网友:
我是非常头疼这种短路的,在板上测量很难测出来,要拆很元件、割线才可能找到,也试过松香法,然并卵,还是要割线、拆件。后来遇到这种短路的,十分钟找不到就直接弃修。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找这种电容短路电阻阻值不正常的最蛋疼

网友:
内存这不好查呀

网友:
难道B75的板出现新通病了?

网友(2017-07-23):
不一定是通病吧,只能说楼主的维修思路方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
技嘉GA-B75-D3V    说明问题都有

网友:
能不能维修好  ,厉害。。。。。。。。。。。

网友:
早点看到你这个帖子 前两天我那个板子就可以修好了 可惜了

网友:
这个电容做什么用的阿??。。图片的地方不是5VDUAL吗???

网友:
这技嘉主板就是这破东西。要么上电掉电 要么开机5秒掉电 要么是IO VIN电阻问题要么就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喔

网友:
学习了 刚好修到B75可惜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内存旁边的电容短路引起5V短路,加分!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而且还是在这个毛地方都被你找到,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块同样现像的板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感觉技嘉的电压检测问题较多

网友:
短路的板子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

网友:
这也都只是个例 大家好做参考 我手里有块联想的板子 也是转一下就停 到最后了发现是CPU的问题 换了个U好了

网友:
电容问题 你这个电容还真是不好找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

网友:
有些 反复重启 拔掉内存就不重启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来学习学习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
认证好贵啊,小于30字还不能发,我才了

网友:
一个个测量吗 烧机能不能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