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 REV1.3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11-01):
1.主板不开机,电源灯在闪,拔掉电池,短路两个触点才能开机
2.开机后,开关机都正常,但开机通电到显示起码要等10秒,重启会快显示。
3,断电一晚就不能开机。一插电线,电源灯在闪,感觉一直在很快复位。
4,在线刷ME_BIOS,未能解决, 刷ME-BIOS刷过几次,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看rtc电路应该90%是这里的问题,还有就是看下32.768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新得电池上去  看看会不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