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9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机型:华为P9(全网通4GB+64GB版)

  故障:U300损坏导致主摄像头打不开

  一、现象问题描述

  后置摄像头打不开。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摄像头打不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入手:

  (1)摄像头本体是否良好

  (2)软件运行错误

  (3)主板问题

  2、定位过程

  (1)升级为最新软件版本检测故障依旧。

  (2)更换后置摄像头验证主摄像头无法打开,确认主板不良。

  (3)检查主板外观无异常,测量共模电感T2001-T2005和T2009-T2013对地阻抗均为610,对比好板无异常。

  (4)量测ISP_CCLK0_MCAM和ISP_CCLK1_MCAM两路信号线对地阻抗分别为446和520,对比好板无异常,量测CAM0_RST和CAM1_RST两路复位信号线路对地阻抗分别为0和570,而正常板子的对地阻抗应该分别为510和570,因此初步判定CAM0_RST线路对地短路,拆除J2001和C2061后故障依旧,根据原理图中线路走向判定U300对地短路。相关原理如下:

华为P9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 图1

华为P9主摄像头打不开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拆除U300后,短路现象消失,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摄像头不良主机多为摄像头本体不良造成的,排除摄像头本体不良后,按照时钟、复位、供电、数据这些线路进行测量,缩小分析测量范围,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出故障点。

网友:
分析的不错,手机有图有好板比对都不错

网友: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以前在工厂 经常修到

网友(2017-08-16):
看看能不能用,还要出差了啊咯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2018-06-28):
分析的不错,手机有图有好板比对都容易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