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婉转的华硕X750DP维修

楼主(2016-11-01):
哈哈,我又来咯,本人93年小弟,高中文凭,文采不好,多多见谅
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接到市场同行送修的一台华硕电脑,版号X750DP,机器已经拿走了,bios版本忘记了。机器现象为待机偏高,不开机。看到现象觉得机器应该挺简单,所以就直接先报价了,同行价维修主板150.老机器100·
拆机直接看主板,没明显烧坏的原件,没办法,只能手摸了。摸到3V 5V 芯片发烫。一般来讲呢,这种新机器,三四年左右的的贴板芯片没那么容易坏的。所以,先别急着拔芯片(个人见解),我是先量的,看看哪个电压偏短导致发烫,后来量到LDO 和 3.3V电感电压偏短,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7欧姆,先断开3V电感,发现这个短路并不是待机3V 5 V这端,,所以 为了更快的解决这个机器,烧机吧!后来烧到IO发烫,于是测量IO附近的电容阻值,发现至少有5个左右阻值偏低的,这下知道问题啦,先拔掉IO再说,拔掉之后,不断路了,3V 5V的LDO阻值也正常了。好吧  ,从废板子上拆个IO换上,ok    。 阻值一切正常,加电试试吧,好家伙,待机0.16.尼玛,明明不断路了啊,怎么还会,后来打电话问同行,问他这电脑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他说,自己拆了先换了屏幕 再清了个灰尘就不开机了,尼玛  日狗了。我仔细一问,屏幕是带电池换的,清完灰尘主板贴纸没贴。
唉!瞬间不想修了。没办法,都报价了都,不修的话情等着亏吧!于是顺着问题查,由于是带着电池插拔的屏幕,先量屏线接口附近,果不其然,RTD2136R附近电容阻值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必须得拔掉试试了,拔掉换新的之后,唉!待机0.07  。按开关有反应,但也只是多亮了一个灯,啥变化都没有 ,妈的 奔溃了!
没办法,继续弄吧,后来发现桥是AMD的,而且这个桥有个电容的通病,扣掉试试吧,虽然电容没氧化!果然,没效果!
全版量了,没啥明显不对劲的地方,只能检查一些信号啦,先量IO吧!由于华硕的都没有电路图纸。所以只能看点位了,一共128脚,从第一个脚位开始看过去,觉得有必要的就量量看!悲催的我啊,量到倒数第4个脚位才发现不对劲的,
开关电压  PWR_SW#电压只有1.1V。这个明显不对劲的于是断开io这个脚位和其它地方的电阻 试试是否被拉低。,没用,后来用点位图的软件查都有哪些原件有这个电压的。发现在网桥边上有一个电阻和这个有关系的,
因为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所以发现电阻阻值没问题,继续检查,发现这个转换的电压是从这个六个脚的管子控制得来,于是测量管子上的电压,可这一测量,问题出来了,D6601第四脚LID_SW#竟然没电压,

没看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休眠开关信号吧。没电压肯定不正常,难不成是这个休眠电压没有导致开关电压不正常的?不想了,直接换了这个管子
哟哟哟  加电啦  。插屏试试看,我勒个去  终于开机啦  。。。。。。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本想着再报价报换桥 或者换主板的,因为同行的,利润低,所以就想着 没必要花太多时间研究吧  ,还好多量了一下IO  坚持量到最后几个脚啊,本想下载个这个io的脚位定义,可是没下载分啦,所以 ,各位师兄前辈们,看在小弟我上班打这么多字的份上 多赏点下载分吧,帮忙顶一下啊
   好了,最后呢,也快过年啦,十一月也刚刚到,献上自己备份的bios,祝福各位老板们生意兴隆,阖家幸福,祝迅维越来越好!!!x750dp2.0自己备份.zip    补充一句,我这个问题不算是很难的问题,难就难在问题太多,解决完一个又一个问题,容易修烦躁了

绝对开机的

网友:
第一楼永远都属于楼主的,嘿嘿

网友A:
BIOS论坛已经有了,昨天修了个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刷了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论坛已经有了,昨天修了个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刷了BIOS就OK了。

嗯 ,你的bios芯片是校验不过去  校验错误么?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我看华硕点位看的我头晕   时序还是没掌握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  我看华硕点位看的我头晕   时序还是没掌握好  学习了

过奖啦,这个呢,研究研究吧,我这个问题不算难的,难就难在问题太多,修这样的容易烦躁

网友C:
常见病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见病了,呵呵

是呀,主要问题就休眠

网友:
BIOS论坛已经有了,常见病了

网友D:
楼主技术很好啊 平常最烦的就是人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很好啊 平常最烦的就是人为的了

过奖了,确实,人为的要么简单要么很难

网友E:
赞一个,这水平可以的

网友F:
LZ太厉害了,此贴真乃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

网友G:
楼主这个帖子发的太及时了,我也接到了个华硕X750,是清灰清不开机了,看了你的帖子,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帖子发的太及时了,我也接到了个华硕X750,是清灰清不开机了,看了你的帖子,秒杀!

没有这么巧吧

网友:
唉!这个帖子要是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发了

网友H:
人为的问题 很难搞的 想到了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这水平可以的

谢谢。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呀.............

嘿嘿,过奖啦,主要还是为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为的问题 很难搞的 想到了还好

唉 ,运气好而已

网友:
过奖了,运气好而已,可惜顶的人不多啊。我想要加分啊。唉 下载分太难赚了。

网友J:
人为坏的也不好修。

网友K:
这个机器一般不开机都是清灰插屏线搞烂的

网友L:
这个好  不过这种问题很少遇到,特别是休眠问题的极少遇到,我就过修到那么寥寥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人为坏的也不好修。

就是找问题比较烦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一般不开机都是清灰插屏线搞烂的

同行啊 ,没办法,他就一买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  不过这种问题很少遇到,特别是休眠问题的极少遇到,我就过修到那么寥寥几个

休眠问题的还好吧,我修到的还挺多的了,你那边送修量怎么样

网友M: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

恩恩  ,那肯定是的,特别华硕,没电路图,检查问题的时候没那么直观啊,对时序又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太厉害了,此贴真乃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

y哦哟哟,实在是过奖了,承受不起啊

网友N:
楼主真高手, 是我都没心去修了, 直接换板, 或者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高手, 是我都没心去修了, 直接换板, 或者换人

哪里,过奖了,运气好。被逼的,一定要修好啊

网友O: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不好整...也是同行接着电池换屏...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单一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不好整...也是同行接着电池换屏...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单一个案.

恩  ,好几次我都想过换那个amd的桥。后来还是继续查查其他的问题,换桥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客气了,应该的,可惜帖子顶不起来,连个精都不给

网友Q:
不错的经验,人为的不好修啊

网友R:
楼主的技术和文采都很好。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楼主点位图用的很好,我就不怎么会用。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S:
修华硕板子··细节很多··给你加分了·

网友T:
真的幸好有点位图,

网友U: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

网友V:
有基本力不错,比我好

网友:
同行生意难做啊

网友W:
要是我的话,瞬间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的经验,人为的不好修啊

谁说不是呀,真心讨厌二修的和动手脚的还有这个被人为弄出来的

网友:
谢谢啊 。继续努力吧,难得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技术和文采都很好。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楼主点位图用的很好,我就不怎么会用。向你学习一 ...

点位固然重要,可是还得要有自己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华硕板子··细节很多··给你加分了·

谢谢啦,难得发帖,缺的就是下载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真的幸好有点位图,

是呀,有电路图和时序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U:
都是大神级别的大佬啊,

哈哈 ,这实在是过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基本力不错,比我好

哪里哪里,也有运气成分

网友:
没啥好谢的,应该的,也想赚点下载分,

网友:
客气客气,缺分啊  ,难得发一个帖子

网友:
谁说不是呢,价格报不起来,还老还价,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要是我的话,瞬间不想修了

我想说,我修这个机器是被老板逼着修的,你信么

网友:
世界之大,我也没想到啊!

网友:
最基本的EC条件啦。AC IN  LID啊什么的。

网友:
楼主 这个 本子 很新把,你干掉屏线信号所练的 芯片 是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这个D6601坏我也碰到过.
我去年写过一个贴子,和你的后半段有点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793-1-1.html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这个主板都放好久了都还没有修好故障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还是人为的,楼主路清晰,感谢分享BIOS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提高维修速度和效率

网友:
人为造成的故障确实不好修啊,不过楼主还是坚持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