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30 14055-2

楼主(2016-11-01):
机器触发掉电  触发电流0.17到0.26之间    各大电感没有短路,3/5V都在  触发瞬间有的电感有电压 有的没有   没图纸  。希望有图纸的朋友 分享出来  谢啦

网友:
这主板是长方形焊在主板上的cpu   独显4显存   两个BIOS 一个1M  一个8M

网友:
看电流  应该CPU供电没出来    先刷个BIOS  不行 再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