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00不启动。有时候又能开机

楼主(2016-11-01):
拿来一个L700 的笔记本。直接拿掉大电容。
然后就能开机了,
但是装机好后 按好几次开关才能正常开机。
后来又到论坛下几个BIOS 刷上去。怎么开机都正常了。
第二天冷开机又不能正常启动了。

现在刷BIOS 也没用。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

网友A:
这些信息太少了,我记得我修到一台也差不多,时开时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信息太少了,我记得我修到一台也差不多,时开时不的

那你修好了吗 ?

网友:
应该还是大电容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B:
至少要装4个330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装4个330上去

4个330装了的!!很是头疼 ~~不装的时候也能开机!!

网友:
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
没搞定 ,继续求助 谢谢 !

网友C:
是不触发呢 还是 触发了不跑码哦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触发呢 还是 触发了不跑码哦 。

按一下开关 电流跑到0.12A 就掉了!!

网友E:
拿了大电容也要补上几个电容呢。你没补吧

网友:
电容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一下开关 电流跑到0.12A 就掉了!!

那看看什么哪个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F:
是不加电还是加电不亮

网友:
NEC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了大电容也要补上几个电容呢。你没补吧

我上了4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加电还是加电不亮

我一开始把大电容拿掉 可以开机了。然后装起来又不能开机了。

后来开关几次 都不行  网上去找个BIOS 刷一下。又能正常开机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BIOS有关,反正怎么开都正常)
然后装机,第二天准备给客户,又犯老毛病了。不开机...
有时候上电 直接电流0.23A 然后按一下开关,电流就下来了。再按开关,就是0.12a就掉电。不启动....

网友:
原故障是不开机吗?会不会开关有问题

网友:
看你那第三个电容的位置,好担心,检查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