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6-11-01):
这是哪的问题,(显示器换的灯管,换之前颜色正常,)

网友A:
是不是里面的反光纸顺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的反光纸顺序错了

这个不会错的,做维修有几年了。

网友B:
这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屏本身坏了,,,

有修好的可能吗?不然就得赔了。

网友:
你把屏线仔细检查一下,看有么有刮断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的屏线没有插好,重新插插看看。注意两头都要看。

网友:
顺便说一下,插头用橡皮嚓嚓再插进去

网友:
换根屏线  试试

网友:
换屏换出问题了,不好修。

网友:
运气不好.有时会存在风险的.

网友:
屏坏了!!!有时通用驱动板 程序不对也这样,要是原装驱动板 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的屏线问题,重新接一下

网友:
再次检查滤光纸是不是放反了,第二就是屏丢失了VGH电压,耐心检查一下。回忆一下过程。

网友:
最好还是再从装一遍看看先

网友:
换屏线试了么

网友:
看着这问题。先把屏线换了吧。碰过几次拆了之后就显示出问题,,擦擦拔拔屏线问题依旧,,直接换屏线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有插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 有问题

网友:
多少寸 估计得赔了

网友:
如果不是屏线那屏坏的几率就很大了

网友:
换屏线看看··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都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