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9青春版不充电维修指导

楼主(2016-11-01):
华为G9青春版不充电维修指导

  故障现象:

  插入USB数据线,不能充电。

  维修方法:

  不充电常见故障为插入USB数据线无充电图标显示,或有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维修方法参考如下:

  无充电图标显示:插入USB充电器检查手机是否显示充电图标,若无充电图标,则检查USB接口是否异常,若USB接口异常则更换处理,若无异常则更换主板。

  有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首先检查电池,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若电压为0V则有可能为电池损坏,需要更换电池。如电池电压不为0V,插入充电器瞬间电池电压也未变高,则需更换主板。

  维修流程:

华为G9青春版不充电维修

华为G9青春版不充电维修
华为G9青春版不充电维修

  附华为G9青春版维修手册初级版(移动版/联通版)V1.1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ZLU8e

网友:
这个流程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还有比较器  分压电阻都没有说呢

网友:
这是工厂给售后的流程吗

网友:
这流程过于简单,合适不懂芯片级维修人员。

网友(2018-04-29):
这是工厂给售后的流程吗这流程过于简单,合适不懂芯片级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