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硬解iPad5 ID激活锁成功!

楼主(2016-11-01):
iPad5 是同学京东买回来的,用了有大半年时间,一段时间没用就忘记解锁密码了,然后就自己网上找教程刷机,刷完后就傻眼了。激活ID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到处都问过了硬解这个ID都要几大百,最后放我这里说不要了送给我练手(正好我也在自学习苹果手机板块),IPAD解ID比手机简单得多,IPAD解锁很简单换一块硬盘就可以解决,自己就在某宝上面订了一个32G的无ID锁硬盘回来,首先用隔热胶带把旁边的芯片贴住以面用疯风拆硬盘时候把他也干下来了,隔热做好后小心翼翼的用抢拆下硬盘(注意温度别太高)然后用吸锡带小心翼翼的把主板上的余锡清理干净,用洗板水洗洗刷刷烘干后涂上助焊膏把无ID锁的硬盘焊回去。确定焊好后直接装机用iTunes开始刷机,继续按住home键大约是30秒,直到电脑出现类似于你插U盘的提示音就可以放开home键了。运行iTunes,点击设备名称,它会自动检测提示该设备需要恢复,然后点击“恢复”,此时会在线下载最新版的ISO系统,半小时左右就刷好了,(刷机具体时间看个人的网速我用的是50M宽带,千万别用第三方刷机工具刷,不然会自动退出DFU模式)然后开机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设置成功激活!发帖不容易望各位看官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高手勿喷或者可以直接忽略!小弟也是小白,不能跟高手作比较。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A:
写个序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序列就可以了

自己没工具写不了

网友:
手机确实麻烦,,,还好了是平板,如果带3G模块的话

网友:
这又给楼主小赚一笔哦  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平板原件没那么密集,比较好做

网友B:
这个还是可以的,只要换硬盘就可以,手机的话是不是要麻烦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可以的,只要换硬盘就可以,手机的话是不是要麻烦很多

手机要换套件比较麻烦,板上的零件也比较密集,操作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要换套件比较麻烦,板上的零件也比较密集,操作起来非常麻烦

嗯,谢谢指导,我是手机维修小白,只能上来学习一下。但愿有天我也能修手机

网友:
我手上也 有这么一个机子,,明天去试试

网友:
ipad解id比较简单,手机的话就得换套件了

网友:
是不是要写序列号呢?

网友:
虽然简单  但我没干过。。

网友D:
自学苹果维修 成功修复 关键是楼主的焊工也不错

网友:
换硬盘  这个难度还不大  要像手机换套件  就蛋疼了

网友:
楼主基础好,肯定修机修得多,

网友:
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LZ你敢说你是第一次次搞苹果主板吗
前天我也解了一台,也是第一次拆带胶的IPAD5硬盘,胶太硬了,拆下硬盘有掉点,补好点后,改硬盘序列号,装机刷机OK

网友:
楼主是专门修苹果还是 感觉楼主好熟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学苹果维修 成功修复 关键是楼主的焊工也不错

我有基础,我是修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