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通电保护维修

楼主(2016-11-01):
同行发过来的一个技嘉B75板子,打各供电阻值正常。通电触发保护,瞬间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拔掉4PIN还是一样。短接绿线强加点发现跑码亮机了,感觉是IO检测电压问题,打开图纸测量IO 127 VIN2和126 VIN3脚电压,发现电压一致都是2.2V正常。一时没有了思路,既然强加电可以点亮电压应该正常,同事指点让吧开机部分和内存供电这里断开,看到底是哪部分问题。将内存这边5V电感撬开通电发现一直掉电重启,看来是5V后边问题了,把电流表给5V烧机也没有发现有啥短路问题。还是没有了啥思路,想着先把电感上回去,没想到奇迹发生了,电感上回去后直接通电是一直重启了,上CUP和内存直接跑码亮机了。已经测机了一上午,还没有出现啥问题目前。。现在没想到是啥问题呢,难道电感不良了?来高手分析下。。。

网友:
多测试下看看吧

网友A:
电感不良。这个说法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网友:
会稳定吗

网友:
可能还会返修不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B:
打开图纸测量IO 127 VIN2和126 VIN3脚电压,发现电压一致都是2.2V正常  2.2v正常吗?怎么判断的?

网友:
不可能是电感的问题,一定是电容的问题,具体原因说不上,就是经验。

把颜色异常的电容换了再说,贴片电容考验你眼力和经验

网友:
可能还会返修

网友:
恩,感觉多半不是电感不良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图纸测量IO 127 VIN2和126 VIN3脚电压,发现电压一致都是2.2V正常  2.2v正常吗?怎么判断的?

这里是2V到2.8V之间就正常  图纸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良。这个说法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问题比较奇怪啊  我也想不通呢  测机到现在也一直正常   等大神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2V到2.8V之间就正常  图纸上有

哦,我没看到图纸,能提供下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看不懂了学习中 多看帖

网友D:
可能会不稳定,建议断电冷却两个小时再测试。

网友:
估计是短路的部分的问题,被你烧机给搞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不稳定

网友E:
难道是电感虚焊   擦  好神奇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人品大爆发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F:
这个机器修道过 拆掉三个三级管就好了

网友:
肯定其他地方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看到图纸,能提供下吗?

这里都标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修道过 拆掉三个三级管就好了

也是这个问题么?管子管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会不稳定,建议断电冷却两个小时再测试。

停了一晚上  今天来了继续测机  没事就给客户发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电感虚焊   擦  好神奇

懵比的维修

网友:
可能不稳定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还没等你下手他自己好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网友:
哦,谢谢,看到了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妖的很 这版

网友:
把内存电压去掉或不插内存都会掉电,你上个电感好,可能是周围的电容或电阻加热正常了

网友:
主要看看稳不稳定。稳定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测试了2天给客户发回来去了 等结果 看看有返修没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