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这款机器待机的时候有3V供电吗

楼主(2016-11-01):
一台进水的机器 测了下 只有5V供电  3V没有 3V电感也没有短路 ,麻烦问下 这个机器待机有3V供电吗

网友:
待机没5v的

网友:
刚修好这台机子,明确的告诉你。这款机子正常待机时只有5V。3.3V是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ASUS的这台确实没有

网友:
有5v就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好多这种机子,待机有些有5V无3V,有些有3V无5V

网友:
看点位图自个就可以判断了,看他们的开启 就行了,修过x450cc的是先有5v,按一下开关才出3v

网友:
待机有5V 没有3,.3  正常 继续修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