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苹果笔记本 因为没有转接头 想问下可调电源怎么直接五针

楼主(2016-11-01):
第一次接触苹果笔记本 因为没有转接头 想问下可调电源怎么直接五针第一次接触苹果笔记本 因为没有转接头 想问下可调电源怎么直接五针

网友A:
原来如此简单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简单   ..................

怎么弄的? 我这里修都只能接电源 我也想弄一个接可调的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可以买

网友:
淘宝上买的头,好像有些苹果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可以买

卖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
有转接头或者转接线的 直接淘宝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的? 我这里修都只能接电源 我也想弄一个接可调的

他应该是两条接地两条供电中间那条不管 你用万用打下

网友:
A淘宝 上有的 你去看看看好

网友:
左右2个正负,中间检测,买个成品回来

网友:
打下电源口阻值看

网友:
直接把电源头大接在主板上,电源小板不要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