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墙壁开关介绍

楼主(2016-11-01):
向用户提供电源电器控制的设备,包括开关插座、断路器、综合布线、安防系统等等,又称建筑电气附件(固定、连接或开闭电路用的器件总称)。产品通常仅指建筑电气中的开关、插座。墙壁开关通俗称呼:控制灯具开关

分类:
开关有双控和单控的区别,双控每个单元比单控多一个接线柱。一个灯在房里可以控制,在房外也可以控制称作双控,双控开关可以当单控用,但单控开关不可以作双控。
1.1:开关分类,
按开关的启动方式来分: 拉线开关、旋转开关、倒扳开关、按钮开关、跷板开关. 触摸开关、复位开关、轻点开关等
1.2:常用开关按连接方式分类,
按开关的连接方式来分:单控开关、双控开关、双极(双路)双控开关等。
地域分布:国内大部分使用86型开关(全国80%的地区),一些地区使用118的,120的用的很少。
1.3 按功能分类
一开单(双)控 两开单(双)控 三开单(双)控 四开单(双)控
声光控延时开关 触摸延时开关 门铃开关 调速(调光)开关 插卡取电开关
插座
墙壁开关,狭义上是指开关,实际上是指墙壁开关、墙壁插座这一个大区域。有机械的、有智能的、有平板的和跷板的。
2.1电脑插座又称网络插座、网线插座.、宽带插座、网络面板。网络这种是从电话中分离,所以就有了电话电脑一体插座;网络的另一种从有线电视分离,所以有了电视电脑一体插座。
2.2电话插座
2.3电视插座又称TV插座、电视面板、有线插座
2.4空调插座,又称16A插座,因为一般的插座都是10A电流,空调插座是16A电流
2.5118插座是横向长方形,120插座是纵向长方形,86插座是正方形。118插座一般分,一位、二位、三位、四位插座。86插座一般是五孔插座,或多五孔插座或一开带五孔插座

网友A:
学习了,为以后装修做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为以后装修做准备、

装修行业水深
小心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修行业水深
小心小心

是啊,所以要多看些东西。非常感谢你提供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