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P主板上烧了个芯片(图上圈中),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11-01):
file:///C:/Users/win8.1/Desktop/20161101_122221-1.jpg谁有这板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ASUS X555LP主板

网友:
目测屏供电芯片

网友:
暂时店里没这机器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

网友:
好可怕啊。。。。。

网友A:
帮你看了下,这是个屏的3V供电,建议把烧坏的地方用刮刀处理好,接个3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找点位图来查,应该是屏供电的复合管吧,图中还缺少个LVDS转换芯片

网友:
暂时没有修到这款机器。

网友:
这个是5个小脚的屏供电3.3v,清理好,直接飞线3.3就好!

网友:
3.3v的稳压管!用x550主板上代用

网友:
我一般找不到芯片就上TB 说要买主板 让他们发个高清图看 就找到了

网友:
评供电芯片,直接连接

网友:
屏供电芯片。。。。

网友:
是个5脚的管子。上面的丝印是5244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下,这是个屏的3V供电,建议把烧坏的地方用刮刀处理好,接个3V上去就可以了

谢谢,等芯片来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点位图来查,应该是屏供电的复合管吧,图中还缺少个LVDS转换芯片

LVDS芯片也烧了

网友:
谢谢,不过好像不大一样,我的是6脚的

网友:
屏供电的一个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应该修好了,留给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