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三极管和场管在使用中的区别

楼主(2016-11-01):
如图,为什么Q1,Q2使用的是场管,而Q3使用的是三极管

(图是宏基e1-471g背光开启信号的控制部分)

网友:
场管功率比较大

网友A:
不对,这是用来控制信号,不涉及功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这是用来控制信号,不涉及功率问题。

场效应管主要用来pwm供电使用,三极管信号是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主要用来pwm供电使用,三极管信号是用的比较多

pwm用场管,是用了场管的功率大,损耗小,转换效率高等优点,

但本例同是控制信号,为什么有的用场管有的用三极管
我想绝对不是设计者随便弄的,一定有其道理

网友:
我们最多只能知道那个地方该有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原因 等侍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