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P8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维修案例。。
很多人遇到过WIFI连接不上。。提示网络拒绝接入。。。走近无线路由可以正常接入。。。。远距离能搜到WIFI信号。但连接不了。。。

这是因为WIFI芯片坏了。。。更换。。成功修复!

网友A:
小白问个问题:手机里面没有天线吗?直接是wifi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个问题:手机里面没有天线吗?直接是wifi芯片吗?

是的。。天线就是主板上直接跳到摄像头上面的铁盖。。。不是天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天线就是主板上直接跳到摄像头上面的铁盖。。。不是天线问题。。。

恩,我没修过手机所以问下,谢谢指导

网友C:
p8青春版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8青春版很多这个问题

华为其它机型也有。。但P8比较多。。。应该算是芯片门了。。。

网友D:
华为手机,做的非常不错,我用的就是P8.  希望华为成为世界一流手机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手机,做的非常不错,我用的就是P8.  希望华为成为世界一流手机供应商。

你不是在用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