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电路分析X200S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11-01):
IBM X200S
故障:越来越难开机,开机后会不定时掉电
分析:有时还可以开机,估计各大电路基本不会有短路的情况,可能是某部分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检查:
1、  安全起见还是打一下阻值,没有短路现像。
2、  待机电流在0.026-0.032之间跳动,35V电感有明显的电流声,测待机如下:
        5V波形 3V波形
3、  从35V待机波形来看,这是一种充放电现象,有可能是供电不良造成的,直接测公共点发现就已经不正常了,这个是公共点的波形
4、  开始检查电路,通过图纸看到公共点是由U4和U3转换而来, 因为U4是前级U3是后级,U4出来的电压也不正常,所以先不考虑U3的问题
测试U4的G极14.3V为高电平,并且是一种跳变的波形, 而U4本身是P沟道的场管,G极为低电平时,SD才会导通。要想将U4的G极拉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Q38和Q34同时导通。测量Q34的G极是高电平,Q38的B极为低电平,看来这就是关键点了,Q38受控于Q37,测量Q37的B极为低电平,那Q37本身CE两极就不会导通,那现在只有2种可能性了,一种可能是R452烧断了,另一种可能就是Q37本身有问题,断电测R452阻值正常,拆开Q37后发现底下的焊盘有点受潮腐蚀,清洗干净重新安装回去上电正常。

最后看一下罪魁祸首 忘记拍亮机图了。

网友:
通过分析电路来解决问题,想想还有点小激动,给自己打打气!

网友:
分析的详细,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电路分析得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