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5PWA显示器

楼主(2016-11-01):
    接到同行送来一个显示器,通电没反应。打开看5V12V正常,按键是触摸式的,索性把驱动板程序刷了一下,咦,开机了。关机过了十分钟过来试了一下又没反应了。后来发现驱动板通往电源板的接口拔了, 然后插上就能开机(接口和线是好的),关机待十分钟又没反应了, 反复如此

网友:
版号715G3283-1  高手指点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A:
把电源板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应该是供电问题。。。。。

电容换过了

网友B:
把驱动板上的小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换电容好的

网友:
三端稳压器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驱动板上的小电解电容全换了试试,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换电容好的

怕冷,大多是电解电容。

网友D:
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换电容  电源板上的换完了 换驱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冷,大多是电解电容。

电容都换完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换电容  电源板上的换完了 换驱动板上的

电容换完了

网友E:
这个意思就是说冷机的时候会不开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意思就是说冷机的时候会不开机是吧?

恩恩 是的 用手捂一会就开机了 我这里室内温度16度

网友F:
300V 滤波电容 失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V 滤波电容 失容了

电源板都换过了 没用

网友:
把那个3V二极管换掉 前几天修过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G:
那个K4开头的 相信我

网友:
接口插上能好  插口松了 有可能  换接口

网友:
机器自动关的时候量。看有电压么。是自动关机还是黑屏。关机的时候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哪一个二极管啊?

网友:
谢谢大家 修好了 把最大的那个集成块四边涂上焊油热风台加焊 昨天到今天试了好几次 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K4开头的 相信我
哪一个二极管呢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看看

网友:
这明显是供电问题导致,查下电源板和驱动板输出电压。

网友:
是那里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