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 U201失效导致触摸不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C8818  U201失效导致触摸不良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更换前壳组件重新开机后触摸不良。

  2、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良好,目测相关元器件均正常,重点是BTB接口。

  (2)对于触摸不良的故障,可以优先测量J2501各个PIN脚的二极体是否正常,排除BTB空焊造成此故障。用万用表测量C2503(VREG_CTP_2P85)电压,发现无2.85V电压输出,从电路图上看出此电压来自于U2501,使用万用表测量C2501(VREG_L16_UIM3)电压,发现没1.8V电压输出,所以此故障为电源U201输出电压VREG_L16_UIM3异常,导致U2501没2.85V电压输出。

  3、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U201后,电压正常,触摸正常。

  4、总结

  虽然我们在测量BTB接口时二极体是正常的,但是BTB本体不良导致触摸故障的也有不少,这是测量不出来的,所以在测量BTB端口的二极体和供电电压均正常的情况下,优先更换BTB端口。

网友:
思路清晰,智能机维修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