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C8818黑屏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维修流程卡描述无显示,经测试为黑屏。

  2、原因分析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

  LCD由CPU、J2001、背光驱动及LCD BIAS VLOTAGE DRIVER组成。LCD_RST_N为复位信号,LCD_ID0和LCD_ID1为厂商识别的ID信号,CPU通过MIPI接口传输数据。

  3、定位过程

  1)更换壳件重新检测故障依旧,确定为主板故障。

  2)目检J2001正常。用万用表测量T2001至T2005对地二极体为0.32,C2012、C2013对地二极体为0.73左右,C2005为0.46,C2015、C2016为0.49无异常。

  3)用COMPANTER单点测试点亮屏幕,参考下表测量LCD的各个电压均正常。

  通过以上分析可能为J2001接触不良;也可能是CPU控制、MIPI总线异常导致黑屏,首先更换J2001,更换后故障排除。

  4、实物量测点

  5、结论及处理结果

  更换J2001故障排除。

  6、总结:

  LCD显示故障首先是目检连接器、背光驱动等相关器件,再量相关电压是否正常,排除连接器后再考虑更换CPU。

网友:
这种故障先用显微镜观看座子,然后再排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