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E自动开机 断电自动开机 应该查什么地方

楼主(2016-11-01):
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关机以后自动开机 应该查什么地方呀 求大神指点一二   板号10290-2

网友:
刷了BIOS无效 今天试了试 插着硬盘进PE 关机 会自动开机  不插硬盘进PE关机 不会自动开机
但是每次插上电源的时候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查RTC电路,和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