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闪光灯不亮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华为C8818闪光灯不亮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

  照相时闪光灯不亮,MMI测试里闪光灯一项测试失败。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闪光灯涉及到的器件比较少,C8818涉及到的主要器件是LED2101、U2102、CPU,由原理图可知供电为VPH_PWR,VPH_PWR经过R2112和L2101后直接到闪光灯驱动IC,I2C数据、I2C时钟、使能信号来自CPU,维修时需逐一判断这三个主要器件。

  (1)目检LED2101外观无异常,U2102焊接正常,由于闪光灯LED2101没有直接测量点,所以需要拆卸下来才能判定闪光灯本体是否为良品。

  (2)将闪光灯拆卸下来后,黑表笔接LED2101的正极,红表笔接负极,闪光灯正常发亮,说明不是闪光灯本体问题,再测量闪光灯焊盘的对地二极体也无异常,判定为闪光灯驱动线路或CPU问题。

  (3)拆卸闪光灯驱动电路的屏蔽框,目检各小料外观良好,测量R2112、L2101两端电压正常(约等于电池脚电压),故障锁定在U2102和CPU,而U2102已经更换过,且从外观看不出异常,但为了避免错杀大器件,需要拆卸U2102再判断。

  (4)拆卸U2102测量各PIN脚对地二极体,发现B2脚(CAM_FLASH_TORCH_EN)无穷大,此线路是手电筒和闪光灯的使能信号,线路直接从CPU到U2102,中间不经过任何器件,由此判定为CPU故障。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后,装上摄像头测试手电筒和闪光灯功能均正常,故障修复。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C8818闪光灯故障的机子,闪光灯本体损坏的情况较少,但为了防止误判,维修时还是建议先将LED2101拆卸后用万用表测量闪光灯本体是否良好,具体方法为:黑表笔接LED2101的正极,红表笔接负极,如果灯亮,说明LED灯为良品。如果在手电筒应用中测试LED是否良好,必须要安装好摄像头,不然进入手电筒功能LED不会亮,不要因为这种原因误判而错换物料,测试LED功能是否正常,建议进入MMI测试中测试。

网友:
每天都在发华为手机的维修案例,你在华为售后干嘛

网友:
维修案例写得很好,多多发点案例出来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