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R-M5110开机滴滴7声不开机

楼主(2016-11-01):
测试cpu电压没有有1.2v(cpu旁边)内存电压有1.5v,桥电压有1.1v拆了内存也是滴滴7声,你们说是刷BIOS还是焊桥还是焊显卡先,是AMD的A4cpu

网友:
直接桥就完事了

网友:
最终怎么样了,可搞好收钱了

网友A:
朋友你搞过的??我刚刷了BIOS还是不行拆掉CPU,内存条开机电流0.15滴滴7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搞过的??我刚刷了BIOS还是不行拆掉CPU,内存条开机电流0.15滴滴7声

今晚我直接上BGA焊桥试看

网友:
干北桥  干完就好

网友:
你们都让我干桥,结果准备干桥的时候看见座子氧化了清洗上锡OK

网友:
看来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都好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先刷bios试一下   不行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