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6-11-01):
USB口不能用。可以正常亮机,鼠标有电压,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换南桥吧,先看看usb的阻值

网友:
先测下数据的对地阻值   鼠标能亮也不能说明 供电正常 具体还需要测量下

网友:
看一下阻值啊,阻值不正常光有电压也没用啊

网友:
测量数据啊 数据正常 再排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