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x.d3h主板BIOS

楼主(2016-11-01):
技嘉ga.z87x.d3h主板BIOS 还算比较新的班子  论坛上没有正好今天修到了  备了一个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A(2018-04-13):
技嘉GA-Z87X-UD3H REV:1.1主板开机跑00,不显示的维修附电路图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Z87X-UD3H REV:1.1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诊断卡跑00,不显示。于是测量全板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打内存供电电感ML1阻值0欧,看来有短路烧机法烧出SBC2 6.3V22UF电容击穿,更换之后1.5V内存供电出来了。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出来,开机反复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MBIOS\BBIOS指示灯轮流亮灭。从新测量全板供电,CPU,内存,桥,PCIE时钟复位都出来,怀疑BIOS损坏于是刷写 型号MX25L12873F.到网上下载用TL866编程器自动识别竞然只认到MX25L12865F,试着刷写在校验时出错,干脆把校验勾去掉不校验。终于刷写完成。

把刷写好的两个BIOS从新焊到主板,开机一路跑码“嘀”一声屏幕亮了,装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GA-Z87X-UD3H REV:1.1电路图.pdf

GA-Z87X-UD3H REV:1.1电路图.pdf

网友B(2021-12-22):
引用 网友A:
技嘉GA-Z87X-UD3H REV:1.1主板开机跑00,不显示的维修附电路图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Z87X-UD3H REV:1.1主板 ...

大神能传一下Z87-UD3H的BIOS吗

网友(2023-09-05):
哪个大神能传一下Z87-UD3H的BIOS吗谢谢!!18553290315@163.com

网友:
哪个大神能传一下Z87X-UD3H的BIOS,
谢谢!!18553290315@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传一下Z87-UD3H的BIOS吗

大神还能找着Z87X-UD3H的BIOS吗,
谢谢!!1855329031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