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525 打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6-11-01):
戴尔灵越5525 打显卡驱动就蓝屏,官网上也下载了,不行,之前是花屏加焊显卡不花了,但是换了个硬盘做个系统怎么装显卡驱动都蓝屏,卸载掉就没问题,又遇到过的吗,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量下VGA九针接口的值对不对,我刚碰到一块板子蓝屏的,VGA输出的红基色只有28欧姆,其他绿蓝都是78欧姆,明显显卡故障。

网友:
这种的话给客户直接说呗,肯定要换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