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8718F-S和IT8720F带GB的I/O带换问题

楼主(2016-11-01):
技嘉主板H55,自己通电不跑码,开机排针电压只有1.6V左右,断开I/O106角后开关排针电压3.3V恢复正常,说明是I/O坏了,但是手上没有IT8720F 的,就上论坛粟了一下说8728F可以和8718F通用,都带GB的,于是就找了一个换上去,可以正常通电,但是不开机,然后定了一个全新的8720F回来找上正常开机,说明这两个I/O决对不通用,希望朋友们在换的时候都注意一下!

网友:
以后有待验证吧

网友:
呵呵,,,,IO一般很少能代用的

网友:
确认的宝贵经验值得分享!多谢!

网友:
这类芯片从来不考虑代用,就算能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来不是这样不正常就是那样功能不对

网友:
把EC的106 翘起来  有3.3v  电压了?

网友:
首选不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