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过LOGO 3秒掉电 通病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型号:联想Y470
故障:过LOGO 3秒掉电
维修过程:
客户的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开机有过LOGO,3秒掉电。
拆机后,测量开机排线接口8脚的BTN,看看触发后是否快速的跳变,如果是那种拉低后老半天才至高的,直接脱锡接口处。

处理完成后,上电,联想Y470完美亮机,故障排除。顺便给笔记本做个清过灰处理。好脏的机器……

网友:
学习不易,加分了

网友:
妹子的电脑?  灰都是 粉红色的

网友:
牛逼  表示不懂

网友:
风扇才是亮点啊

网友:
这机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弱弱的问句楼主   脱焊 是    8  BTN 重新补焊下  还是 ?   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接口不可能虚焊或者短路,维修多年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确认是通病吗,接口怎么会导致8脚电压很久才至高这种情况呢?

网友:
掉电先排查开机电压

网友:
修到开关板问题导致掉电的 很多华硕的都是这样

网友:
秒杀捡钱的节奏,这个散热器灰尘有点牛,估计之前正常进系统用1个小时左右也会掉电的。

网友:
y470 通病  电容

网友:
4秒掉电的确应该怀疑这个

网友:
开机排线接口?

网友:
8脚是虚汉了吗?

网友:
快速掉电,一般会把开机排线拔了直接万用表点,来排除开关问题,楼主快狠准,已加分!

网友:
ONOFFBTN# 虚焊?     掉电?   估计重点是扇热引起的掉电吧!其实您就轻了下灰而已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先查查这里

网友:
风扇里面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还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机器好脏啊

网友:
这个通病很有意思有时候还会走弯路了刷bios干桥什么的

网友:
开关引起掉电,还真没想到。

网友:
遇到过风扇不通引起的开机掉电,我想这台有可能也是风扇引起的,而不是所说的开关排线引起的掉电。

网友:
给你加分了,分享经验也很难得!

网友:
修好就行了,哈哈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还没怎么碰到过

网友:
学习了,拖焊吧

网友:
楼主果然掌握了核心技术

网友:
开机排线引起吗

网友:
是电脑灰太多了引起接触不好吗,还是焊点阳化了

网友:
互相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

网友:
貌似是通病了。

网友:
Y470 显卡供电转换管子坏的多,这个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了看一下,给你加分了

网友:
说不定用洗板水洗洗接口也就好了吧

网友(2016-12-01):
太牛逼了帮了我很大忙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里面进的是棉絮啊?妹子的围巾棉絮啊,呵呵

网友(2017-01-20):
你命真好,!!!!!!!!!!!!

网友:
有拉低 不用处理吗

网友:
接口虚焊 真的少见

网友:
很多华硕的都是这样

网友(2017-05-07):
这么多灰迟早坏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开关键接口很容易受潮,跟风扇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7-09-30):
风扇赌城这个这个样子 我也是醉了

网友:
风扇的灰尘 够呛啊 ,,都满了

网友:
还有种开机信号板层短路也会引起,显示就掉电,这个机器板层最爱短路了。

网友:
这风扇也是没谁了

网友:
我有台和你一样的,焊了下接口好了,第二天开机又这样,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和C927的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厉害了,还可以这样操作,学到了

网友:
这个暂时我们还没修过,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机器够脏 的 ,,,,,,,vvv

网友:
这机器有很多问题啊

网友(2018-07-23):
这种故障很难修啊,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针脚脱焊导致pwrbtn不能正常回到3.3伏,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这个客户肯定天天用验钞机数钱哈哈哈哈

网友:
接口不可能虚焊或者短路

网友:
开关板问题导致掉电,华硕的都是这样

网友:
维修需要仔细

网友:
修理水平有限,有点看不明白,还得好好学习一次!

网友:
风扇才是亮点啊 .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应该是短路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接口不可能虚焊或者短路,维修多年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表示也是没碰过接口座子松的,除非接触不良

网友:
这机器尼玛放在羊毛衫厂里用的吧

网友:
联想y470的通病太多了,,,,修吧

网友:
是开机线接口虚焊了吗。下次一定注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