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L打印机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11-01):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945主板客户说打印机接口用不了,拿到板子开始测量接口25针阻值上排13个针第三个脚是通的,其他的都是750.感觉不正常,在量第二排12针的,从左1针到8针相通9到12针750,拿到一个板子对比不正常上排13个脚正常都为750.接着查图纸跑到IO芯片的第五脚,开始照料找到型号一样的装上,用万用表在测阻值正常了,开始找cpu,内存上电亮机,成功修复

网友:
这就成功修复了?  又不是修不亮机  是修找印口不能用   最后整个亮机就修复了  醉了

网友:
关键打印口能不能用没有说出来咯

网友:
945这种是工控机上用的吧 不然不会去修它了

网友A:
打印口是IO直接控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口是IO直接控制,学习了。

看电路就知道了,换IO芯片即可。

网友:
返修可以点亮,进系统黑屏,上独立显卡死机,换内存,电源,cpu,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上这故障不好解决 有条件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主板二手买一片更直接

网友:
打印口是IO直接控制,学习了

网友:
无凭无据,故障和处理结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真不想给你扣帽子。

网友:
这种问题太奇怪了,至今未找出问题无奈只好放弃,只能换板

网友:
至今未找到问题无奈放弃,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