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二修加电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1):
型号:联想G480
故障:加电不显示。刷过BIOS,换过PCH.

联想G480加电不显示维修方法/步骤:

  上电测试,除CPU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属于典型的不出集显。

  查看CPU供电芯片,已经被更换过了,测了一下条件都正常,既然芯片已经换过,看来问题出在CPU上了。

  查CPU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1.5V-CPU没出。
+1.5V经过U3以后成0.39。

测U3的控制极,0.1到0.3跳变,控制极受控与Q4。

断电测的Q4的DS极阻值005.

直接拿风枪吹下扔掉,上电测试+1.5V出来了,但还是不显。

怀疑是刷的BIOS出了问题,重新刷了备用的BIOS之后亮机,但灰屏没信号。

因为上屏信号走桥了,直接怀疑是PCH的问题,经检查PCH被弄坏了,联想G480用的是SLJ8E的PCH,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开机测试,完美亮机,联想G480故障排除。

网友:
小白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搞这么多想问下你们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