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铭瑄极光5200黄金版三代MS-5200-G3-128B-T图纸

楼主(2016-11-01):
故障现象:使用中突然缓慢变黑并有回扫线,最后黑屏,

初步检修:已确认显存和GPU核心供电正常,就1117L这里不正常(板上编号U14),输入端电压太低,检查过一遍,没明显大短路点。

整张PCB板还偏偏是棕黑色的PCB,线路实在看不清,跑线太累了,恳求图纸一份。

网友A:
显卡的图纸  还敢想   老实跑线吧  没图也是我不修显卡的原因   太费事

网友B:
显卡图纸 哪有啊 跑线吧 用铁扫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  还敢想   老实跑线吧  没图也是我不修显卡的原因   太费事

好吧,只好看运气,再次凭经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图纸 哪有啊 跑线吧 用铁扫把

接近于黑色的PCB,基本就看不清线路,太难跑线了,板子上一大把的贴片电容和那些该死的保险电阻,看的头晕啊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铁扫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近于黑色的PCB,基本就看不清线路,太难跑线了,板子上一大把的贴片电容和那些该死的保险电阻,看的头 ...

铁扫把  就是小铜刷   用来找板上 两个相连原件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铁扫把  就是小铜刷   用来找板上 两个相连原件位置的

那么专业的工具没用过,能否给张图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专业的工具没用过,能否给张图看看,谢谢

是不是霸气侧露

网友C:
呵呵,第一次见这玩意,不知道好用不,

个人感觉还是用特殊的化学品把绝缘漆搞掉才好,这样刷线路应该很累,毕竟还是要一点力气的。

05年的老卡了,断断续续用了10年,以前是风扇坏了,运气够好,配了个高度上一致,长度和宽度稍小的风扇又用了3年,整张卡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第一次见这玩意,不知道好用不,

个人感觉还是用特殊的化学品把绝缘漆搞掉才好,这样刷线路应该 ...

这要什么力气啊   拿着他在元件上  刷来刷 去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什么力气啊   拿着他在元件上  刷来刷 去的就好了

感谢指教和帮忙,这卡太伤脑筋了,懒得认真修了,

凭经验扫荡了一遍,测出阻值不对劲的点有几个,就是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点,

实在明白不了------电感和电容并联,这算什么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指教和帮忙,这卡太伤脑筋了,懒得认真修了,

凭经验扫荡了一遍,测出阻值不对劲的点有几个,就是 ...

电感后面连电容  滤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后面连电容  滤波啊

我前面没说清楚,现在是小电感和小贴片电容==等效于相互并联,但不是在供电线路上,而是在TVOUT端子上,测量电容是击穿状态

基础的LC滤波电路我还是明白的,

参考别的相关的图,觉得有点问题,还没深入研究,等心情好了再说吧

网友:
显卡的图纸太少了

网友:
图纸还是小事,关键是看那些贴片电容就不爽,有用没用的一大把,比堆料,真XX。

曾经好不容易凭经验帮表哥修好过一张显卡,现在自己的却坏了,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没说清楚,现在是小电感和小贴片电容==等效于相互并联,但不是在供电线路上,而是在TVOUT端子上, ...

好吧 价值不高的话  就不要修了 浪费时间 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