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11-01):
同行送修 联想X201I无待机 ,拆机测无公共点电压 ,测q48S级有电压 d级无电压。拆掉q48短接 小电压 开烧,电压一点一点加高,看哪里短路。电流
一点一点变大 当电压达到18v时 电流达到0.18a 时 直接无待机,没感觉到哪里发热就保护了,后来查到保险F9烧断 ,找个换上 ,q48重新安装上
插电待机0.56 ,看来待机有了 哪里还短路,当查到r708时 发热,测一端19v 另一端1.2V,查图纸另一端通U39 ,测r708另一端阻值很低,拆掉u39
测阻值还是很低,查和它相连的还有个电容c561,拆掉阻值正常。u39重新装上 。插电自动上电开机,修复完毕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还好只是科电容、、、

网友:
这个机子无19V是老毛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