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43V 屏型号 TPM236H3

楼主(2016-11-01):
此机接修背光不正常,一半亮一半暗 。确认LED灯条问题,拆机发现灯条开路,接上线后正常。背光修复。。悲催的是,屏是卡在A壳上面的,结果装的时候,把屏压坏了。现在得找块屏给客户,有哪位大神知道采用这块屏的还有什么型号的机子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能从2边换灯管的,就不拆,但也拆了不少的屏。最大拆过32寸的。现在手上有46寸的电视,不敢动了。一人之力难

网友:
拆屏要仔细又仔细,一不小心,就要赔钱。

网友A:
这种事儿咱也干过,换灯管,屏都装好,结果发现一个角有点不到位,一使劲,清脆一声响,真想手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儿咱也干过,换灯管,屏都装好,结果发现一个角有点不到位,一使劲,清脆一声响,真想手剁了

碎碎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儿咱也干过,换灯管,屏都装好,结果发现一个角有点不到位,一使劲,清脆一声响,真想手剁了

哎呀我去   我也干过同样的事

网友B:
这屏就不好找了    淘个二手的显示器吧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就不好找了    淘个二手的显示器吧   吃一堑长一智

淘过了 找不到

网友C:
屏坏的话不建议换屏,毕竟显示器坏了才在你这修,换屏损失太大,,,和客户沟通。叫客户补贴一点费用,给他换个2手的显示器。

网友:
换屏就不值得了吧,买一台赔就是2.300的事

网友D:
这塑料框就相当普通屏的金属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的话不建议换屏,毕竟显示器坏了才在你这修,换屏损失太大,,,和客户沟通。叫客户补贴一点费用,给他 ...

要是直接客户还好  这是同行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塑料框就相当普通屏的金属框了,,。。

是呀。。 就是找找有没有同型号的屏换上去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屏就不好找了    淘个二手的显示器吧   吃一堑长一智

找不到一样的  找个24寸的 赔他也可以的 能商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一样的  找个24寸的 赔他也可以的 能商量的

实在不行  这也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解决问题是关键,估计想找到同样的比较难,还是考虑赔一个一样大的二手显示器给客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