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d02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01):
6-71-w65s0-d02  开机掉电。 是I7 的。有二个显示器上的电容。有一个是330UF 25V 。有一个是。 220UF.25V  加热可以开机。换了一个全新的。220UF还是不行。进系统一哈就掉电。。330UF用1000UF 代了也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电容出了问题哦。 难到不可以代换、

网友:
LZ   有这个BIOS吗  我的BIOS坏了

网友(2017-09-11):
显示器上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兄弟,我也在修这机器,不过我这是 蓝天 机械狼, 版号和你 的一样,   这机器掉电有通病, 你在论坛搜搜,换pq58 pq23   我的还没解决, 掉电, 3个灯  一 闪 一闪  几秒后就掉电了。

网友(2017-11-23):
我的是炫麦1S      板子都是一样    开机都不会亮自动启动又关机重启  一直是循环

网友B(2018-01-05):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在修这机器,不过我这是 蓝天 机械狼, 版号和你 的一样,   这机器掉电有通病, 你在论坛搜搜, ...

楼主  三灯  一闪   后 掉电  解决没                                     我的也碰到一台这样的自己了  刷BIOS    换 通病的 管子  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三灯  一闪   后 掉电  解决没                                     我的也碰到一台这样的自己了  ...

我好像换了3个    就好了。           你多换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换了3个    就好了。           你多换几个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换了3个    就好了。           你多换几个

楼主 我解决了   哦                                                          不是刷bios好的    不过这也是 通病  双N沟到的管子       显卡背面的  Q5  通病 来着   等下去发帖

网友(2018-02-06):
我的不掉电  显卡共电没有 开不机

网友:
     有碰到过一样的问题的吗?   Cpu供电正常

网友(2018-06-17):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在修这机器,不过我这是 蓝天 机械狼, 版号和你 的一样,   这机器掉电有通病, 你在论坛搜搜, ...

我修到两台三个灯狂闪报警过几秒掉电,我是换了显卡后面的一个六脚管子Q5好的。

网友(2018-09-06):
这个机器手上刚好有一台,断电后重新上电自动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无法按开关开关,按了也没有任何反应,还有就是关机后充电灯和硬盘灯一直亮黄灯,没有修出来。

网友(2019-06-08):
各位兄弟搞好了吗?我也碰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