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lus原装屏没显示!!国产屏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6-11-01):
6plus原装屏没显示 有背光,国产屏正常
原装屏没有问题 已解决 FL2050开路 短接OK

网友:
是不是原装屏又问题

网友A:
那就是原来的屏幕有问题啦

网友:
奇怪了哦,还有这事儿

网友:
测试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那除了原装屏坏了  没别的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原来的屏幕有问题啦

原装屏没有问题   已解决 FL2050开路   短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除了原装屏坏了  没别的解释了

原装屏没有问题 已解决 FL2050开路 短接OK

网友:
我一个无背光的已寄【迅维】维修了!

网友(2016-12-01):
什么原理…

网友:
先收藏,有机会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