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E40一例

楼主(2016-11-01):
E40,AMD芯片,不是通病北桥坏了,一插电源0.03A,然后是0.00A,这种应该是后级电压有短了,拆机,3,5V一下出了,一下就没有了。5V后级有短,知道是短了就用大电流来烧了,烧了半天才 找到,那电容太小了,很少看到这种小电容短的,C297,拆了就不短了。装机,电流正常,屏显示了

网友:
加分要理由吗。。。

网友:
人才 .高手...........

孤单的我、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显卡也是没谁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短路还嫌好修

网友:
USB口的供电芯片是吧.

网友:
那么小的电容也查得出来,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这种故障用烧鸡大法是最简便的,电压电流控制好,否则悲剧大大地

网友:
e40 不是显卡就好

网友:
学习了 说不好也能碰到

网友A:
我很好奇
楼主怎么测出这个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
楼主怎么测出这个电容的?

后级短路 烧鸡大发  烫手

网友:
我想问下烫到手吗 哈哈  还是用焊油

网友:
这种小电容击穿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
这种小电容真的是很难找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
烧机大法好使!

网友:
烧鸡配合红外成像仪  那就真正秒杀了

网友:
各位大神,请问怎么烧机???

网友:
这种问题  小电容只有用烧鸡大法了   厉害

网友:
那种小电容 烧机不易出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短路也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