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阴阳屏的iPhone6plus

楼主(2016-11-01):
这里不谈6,仅谈6plus

iphone6P出现阴阳屏主要有几个情况:1是进水 2是摔  3是拧错了螺丝导致主板断线。  1 2 这个帖子就不讲了。主要说拧错螺丝的。

今天徒弟送过来一台6p,说阴阳屏。问他顾客怎么说的 ,他说什么都没说。这就不好查了。
测了一遍排线座J2019阻值OK。

我没看螺丝柱就直接大功率细咀风枪10秒卸掉原U1580,清理焊盘换上U1580.换的时候也没测主板焊盘阻值就直接焊接了。

换完U1580开机测试直接屏幕不亮了,液晶也不显示,这下有点慌了,不过我运气好,换完U1501就显示了还是阴阳屏。

这时候才想起来看看螺丝柱,果然被拧坏了。把U1580取下来测阻值,发现A1  A2脚都没有阻值,断线了。看了图纸在指纹座下面有测试点,直接用飞线飞过去,绿油固定一下,把U1580装好就一切OK了。

总结就是:
1.阴阳屏线看看螺丝柱有没有断线
2.无断线更换U1580
3.更换灯控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查灯控与A8相通的两路总线信号,测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交个朋友好吗?

网友:
加个微532668569谢谢

网友:
神人啊,以后手机搞不定的就联系你得了

网友A:
不会修手机 就经常看看帖子学习 不错

网友:
苹果的设计真坑人。

网友:
苹果的螺丝孔很多客户自己给宁坏了,这个是一个手工货,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手机 就经常看看帖子学习 不错

可以学习一下修手机,现在很多人都去学习修手机啦

网友:
那里可以学维修手机 了,,一直想学,但是找不到学习的地方

网友B:
原来灯控也会导致阴阳屏

网友:
螺丝孔断线是常事了,不过我还没补过,以后应该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灯控也会导致阴阳屏

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你说的灯控是闪光灯控制芯片。晕

网友:
手机的电路好简单的样子   测测阻值  换换芯片 基本就好了

网友:
楼主 徒弟多啊

网友:
老司机经验足,支持分享!

网友:
强啊收多少

网友:
修手机就怕上错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手机 就经常看看帖子学习 不错

转型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