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跑50

楼主(2016-11-01):
M2N68-AM 跑50  根据以前经验是IO旁边两个822换掉就好,,,先换再说,,,换了之后可以跑马显示,不过有时花瓶,有时不引导,有时死机,,,那就把内存旁边的822也换了试试,,,还是一样,,,,那就加焊一下桥把,,,,好了。。一切正常,,,,华硕就是多问题,,,来来去去就那些通病。。。。。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好强哦,凭经验三下两下就修好了

网友:
桥虚焊,这种板就这个毛病!

网友:
822好多——AMD桥虚焊多

网友:
楼主的水平太高了

网友:
我这还有一个这个板  也是跑50  但是挡LOGO   不知道是不是822的事

网友:
楼主IO的那两个旁边的822  发个图看看行吗?

网友:
822大号排阻坏的少  这个板子就桥容易虚焊 焊完也用不久

网友:
问下楼主,822用万用表测过是8.2K还换吗,还是不用测直接平经验给它换掉了

网友A:
822用万用表测过是8.2K还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用万用表测过是8.2K还换吗

和我一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