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 V1.03的板,卡55

楼主(2016-11-01):
我一华擎B75 PRO3 V1.03的板,也是卡55,不上内存卡53报警,上了内存卡55不报警

刷过坛里的BIOS,依然卡55

内存1。56V,0。77V,SPD3.4V,238  118脚3.34V以及CPU供电1.2V  核显1.03V VCCSA 0.9   还有1。1V,1.05,1.8全都有。

PCI  B16   1.75V   A15  3.4V   PCIE  A11  3.4V   A13 A14 0.34V

以前出过同样的卡55,加焊PU9(就是桥旁边的一个8脚IC,连PL6)后,一切正常。 以为好了。今天拿出来试机,发现又卡55

我上次发现一个现象,这板插检测卡时,如果检测卡3V待机灯不亮的话,跑码正常。如果待机时,检测卡3V灯亮,铁定卡55。

图纸,不知道该从哪着手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上了个厕所回来,发现不停重复跑55的板,居然亮机了。。于是,反复触发,表现又很正常

拔掉电源,再插上,果然检测卡3V灯是熄的,触发,正常亮屏

再次拔掉电源,等了一会,触发,又卡在55。。。正在反复重启中。。。

网友:
MD,又亮了

趁亮机时,我测了一下电压,CPU由1。20变成了1。25,桥右边PL6上面的电压,由1。05变成了1。30V,其它一样。

断电,等一会,又卡55。。。。

折磨人呐这是。。。

网友:
好蛋疼的板啊    实在不行  就等 他彻底卡住 的时候  再修了   没啥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