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75 D3V REV 1。2不能选中主BIOS m

楼主(2016-11-01):
GA B75 D3V REV 1。2不能选中主BIOS m,之前刷了一个BIOS,就成这样了,双BIOS M和B的数据不一样吗???为什么芯片放在M上,不能选中,到B就可以,但是开机后,自己恢复,但是进度一直是0,一会就自动重启,如此反复,大家遇见过吗?
自动重启

网友:
都去掉 刷一个好的 放在M 上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主BIOS的资料或芯片有问题 主板调不到主BIOS 改调副BIOS了

网友:
B 是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