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曲折维修

楼主(2016-11-01):
    拿到这个机,拆了电池,发现这个机1年多前在我们店弄过;接恒流源,待机0.243A,短路了;拆机发现,TPS21123以前换过;用二极管档测量,发现51123芯片的17脚短路了,烧机,1.8V烧0.4几A的电流,断开加大电压烧,烧着电流就为0A了,断开来测阻值548欧姆,在来19.5V通电,待机0.093,还是短,测量5V线性有了,想到这机铁壳容易坏,于是测了下CPU供电铁壳下管,有5V,发现问题,断电把CPU供电的两个上管换了, 在来通电,电流乱跳0.49-0.33.-0.22-.0..49,测量CPU下管无电压,19.5V也正常,测下TPS51123的PWM3V,5V有;测集显下管也无电压,找来一个新的CPU辅助供电芯片换了其中一个,通电一样,然后把换下的换了另外一个,也一样,就把主供电芯NCP6131也换了,还是一样;后想了想TPS51123芯片以前换过,5V线性也短过路,,换个TPS51125上去,正常了, 上CPU,内存,CPU风扇,开机跑到0.8几A的电流就不跑了,测量发现独显电压只有0.2V吧(前两天修的,有点不太记的准了) ,无集显电压,打开图纸,测量芯片的9脚5V,15脚3.3V正常,但搞不懂7,14脚的G0.G1脚的信号,到【迅维】网查此芯片,发现一个帖,也是供电,开启都有,然后是BOOT脚无电压,后飞线了个5V,用了一天吧,把上下管烧了,后来换了此芯片解决问题的,我测了下我这个机,也是BOOT脚没电压,在料板上找了此芯片换上, 开机独显0.8V,集显0.4V,断电接屏亮机, 便让我乐了乐。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就搞定了。

网友A:
我前天也维修到了这么一个机子,维修好了,,老是蓝屏,,麻烦的阿,CPU也坏了,,现在用一会儿就蓝屏  都 找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也维修到了这么一个机子,维修好了,,老是蓝屏,,麻烦的阿,CPU也坏了,,现在用一会儿就蓝屏  都  ...

你扫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