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1f 闪屏 自动重启 通病首发方案

楼主(2016-11-01):
开机半小时左右开始几秒闪一次,度娘 基地很多这故障 竟然全都没有下文 刷BIOS、拔掉按键、芯片加散热片都试了故障依旧,5v故障最后刮开绝缘层加了两颗 100vf 25v的电容 解决 !有用加分
自动重启
闪屏
刷BIOS

网友:
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把5V的电容换了呀

网友:
还没碰到过 加分

网友:
是不是1.8伏的滤波不好啊。

网友:
好方法,换个大点的

网友:
是显示器吗?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