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版号:820-2936-A开机亮一下就掉电求助!

楼主(2016-11-01):
A1278版号:820-2936-A开机亮一下就掉电!
    刚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开机5分钟的样子就自动掉电关机了··就这样来回试了好几次情况一样···说拆下来看看吧··取了电池·用电源还是差不多··又试···最好只好什么都不插··光插硬盘也一样···就这样折腾···慢慢的掉电的时间越来越短···现在不插硬盘了···就单板子··开机白屏,还没有等苹果出现就掉电了··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案例··大部分都说电流检测电阻爱坏··可是我打了一下看图纸也是正常的···!也不敢盲目的去动什么!希望论坛里的大师们··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或者修好过的···多给小弟些建议和帮助···再线等!谢谢

网友:
看看外观有没氧化之类的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 你要量一下主电压正常不 ,再跑一下测试软件看 才知道呢

网友:
没电了吧,是不是电源不对

网友:
典型故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