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一个FM1主板USB不有用,求助

楼主(2016-11-01):
是联想的一个台试机主板,机器能点亮就是USB没有供电。不上CPU不走码的时候电压有,看了图纸USB供电是有一个芯片控制的,这个芯片开启USB供电的开启脚是USB_EN,这个信号是有I/O发出来的。不知道这个是I/O坏了还是BIOS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人见过?

网友A:
进CMOS看是否关闭了USB选项.

网友:
这个主板是CFM1D3M是U13这个芯片坏了,换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CMOS看是否关闭了USB选项.

这个主板是有USB口,没有PS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