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苹果笔记本背光,剪了个LED的升压部分,求大神指导升压芯片管脚定义

楼主(2016-11-01):
如图,这是剪下的LED升压部分的升压芯片,我想问,主板上PP5V飞到升压板VBL,应该是哪一脚?主板的BLK_EN应该飞到升压板哪一脚?主板的BLK_PWM是飞到第一脚吗? 主板的PPHV_S0SW_LCDBKLT飞到升压条VLED是23、24脚吗?
请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苹果的升压都在主板上啊

网友:
你搜下论坛里面 我记得当时有个牛人怎么飞的都写了

网友A:
你要找LED升压板 不要找个升压芯片    具体就是 EN PWM对应接到升压板上  关键一点是 反馈要接好 具体可以在论坛找找 有人写过

网友:
找个芯片有啥用呢,要把芯片相关的电路板剪下来才能一起工作啊。

网友:
看你的反馈是多少跟线的 你剪下的也要反馈多少跟线  不然不能用 剪下后 我们普通屏上的都是有测试点的开启 调节都是有的按照图纸和测试点一个一个的接 祝你好运

网友B:
改不稳定的 我上次改过 用两个小时屏就闪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LED升压板 不要找个升压芯片    具体就是 EN PWM对应接到升压板上  关键一点是 反馈要接好 具体可以 ...

恩,我剪的就是升压板部分,这里只是给出升压芯片的各个管脚定义,但是就像我问的那些问题,不知道这个升压芯片哪些管脚对应的是笔记本主板的那些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下

网友:
虽然没修过 但是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有自己跑线路或者下个图纸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不稳定的 我上次改过 用两个小时屏就闪闪的

帮我看看这个升压芯片哪个管脚是定义BLK_EN的?谢谢

网友:
路过的  来学习一下

网友:
就算改成功了 能放进去吗?

网友:
25脚是开启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