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Win8.1升级Win10后开机速度很慢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6-11-01):
 Win7、Win8.1升级Win10后发现了一些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说明每个问题了,随便拿一个很多人都在反应的问题来说吧!开机速度这个是最普遍的问题,升级Win10后开机速度是比Win7、Win8.1的还要慢,每次都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去系统桌面,这很是浪费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开机速度呢?下面就来介绍Win7/Win8.1升级Win10后开机速度很慢的解决方法
  方法/步骤如下:
  1、右键单击开始按钮,点击“控制面板”;

  2、在“类别”查看方式下点击“硬件和声音”;

  3、在“电源选项”中找到“更改电源按钮的功能”;

  4、进入后,点击上方“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5、然后在窗口下方“关机设置”中取消勾选第一项“启用快速启动(推荐)”,点击“保存修改”即可;本文来自于:系统114http://www.xitong114.com/Windows7/
  6、对于该选项默认未被勾选却同样遇到该问题的用户,需要先“启用”一次(勾选后要保存修改),然后再取消勾选并保存修改才可生效。
  Win7/Win8.1升级Win10后开机速度很慢的解决方法就介绍到这里了,有需要升级Win10系统或者升级完Win10系统有遇到开机速度很慢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开机速度快了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这就是关于win10的快速启动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不错 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