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不跑马

楼主(2016-11-01):
GA-A55M-DS2 不跑马,,,无头绪,短接MAIN bios无效,然后看论坛提到有电子没电的情况,,,测了一下只有0.6v,,换新的马上被拉低成2v 说明rtc有短路,,,找到电子座两个小电容,,拆了,,,电子电压恢复成3v,,,修好。。。

网友:
好幸运呀,我前天收的~个也是那样,还沒修好。

网友A:
好幸运哦   这样的话  待机也应该短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幸运哦   这样的话  待机也应该短路的吧

能触发。。。。不跑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触发。。。。不跑马

待机短路  还能触发   这么神奇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熟悉,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短路  还能触发   这么神奇

电子电压不是待机电压吧?就好像联想Z475  Z485一样,电子电压被短路拉低也可以触发开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压不是待机电压吧?就好像联想Z475  Z485一样,电子电压被短路拉低也可以触发开机呀。

电子电压  是不是待机电压  但是通上电后  电子的电压 就被待机取代了   待机也应该被拉低的啊

网友:
恩路清晰,一下就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