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VS198 19寸LED 闪灯 光耦P781F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11-01):
求助华硕VS198 19雨LED 闪灯问题
长话短说
故障:闪灯
拆机测量,5V跳变
更换光耦,431,LD7575 以及KA2643
故障依旧
怀疑是不是光耦换得不对
原机是P781F 我用的是c817代的

各位大神这个光耦可以用C817代换么?

补充内容 (2016-11-15 12:37):
液晶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可以代的  代了看看 跳变 电容换了吗

网友:
这光藕在电源上拆就行,,。。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换小电容22-47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代的  代了看看 跳变 电容换了吗

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换小电容22-47uf........

哪个位置的?

网友C:
也就是LD7575供电脚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LD7575供电脚的滤波电容,

换了,故障一样的,闪灯。5V跳变,但是不接屏,电压就正常

网友D:
带不了负载,先换电容,12V跳变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不了负载,先换电容,12V跳变大不

只有5V跳变,这个是没有高压板的LED,24V跳变不大,一般在22-23V,我看了电路,没有24V反馈。只有5V反馈

网友:
24v没有什么跳变,只有5v跳变,你的还是不接屏幕跳变,考虑是不是5v带不动负载或者屏幕还是驱动板这边有短路漏电的地方,重点看一下是不是屏幕短路啦,或者把5v后级的电容都给换了试一试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的,光耦基本可以代换